LA-9531P 掉电求助

楼主(2019-04-17):
LA-9531P 掉电求助,可显示,不定时掉电,掉电后可再次触发,无显示,电流0.17,无CPU供电,有碰到的大神吗

网友:
应该cpu供电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查各路电压是否正常,以及PG信号

网友:
查CPU供电的条件

网友:
检查CPU供电条件

网友:
抓个cpu供电电感的波形分析一下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条件,看哪个条件没出来

网友(2019-07-12):
不定时掉电可能是虚焊造成的,无CPU 供电说明至少有一组电压没有输出,所以没有PG信号给CPU供电芯片,那么你的重点就是查供电,也可以目测电阻电容芯片哪里比较怪异,加焊一下。无论我说的对不对,期待反馈!

网友:
那就查CPU供电 条件

网友:
那就修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