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70电流0.2几无CPU供电

楼主(2019-04-17):
联想G470电流0.2几,无CPU供电,查南桥25.000M时钟无,发现其中一脚断线了,飞了一根线,正常了.

网友:
看出来的问题吗?~!!!!!!!

网友:
是什么原因造成断线呢?

网友:
无供电情况挺多的,怎么判断到晶振上去的,加分

网友A:
你是怎样判断出来晶振断线的?是直接看出来的还是量出来的?

网友:
观察的很细致呀。。。。。。。。。。

网友:
这是个意外啊发现这里     要不然你肯定就干桥了

网友: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B:
这个位置正常坏的不多 (人为?)

网友:
断线还好,桥挂了就烦多了

网友:
很少查这个时钟的,楼主是看出来的,还是查哪个信号查到的

网友:
这个板子确实断线多,不过这个地方断线的少见

网友:
这个可以用。。。谢谢分享。。。。

网友:
进液吗?这个问题遇到不多,这个电流基本是CPU供电芯片没工作

网友:
好厉害呀 ,这都能查不出来 真是高手呀

网友:
25时钟不对引起不出cpu供电   遇到的很少,我记得这个时钟会引起掉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位置正常坏的不多 (人为?)

有轻微腐蚀,一开始没注意断线了,清洗补焊了,用万用表测也有电压值,以为正常,修到最后,还是用示波器打了发现没有波形,换了晶振,谐振电容,后来才发现是断线了

网友:
晶振这个位置之前修到过人为的 修电脑还是要仔细好多问题都可以看出来

网友:
无供电情况挺多的,怎么判断到晶振上去的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位置很容易进水

网友:
楼主是查电路图找到的。。修电脑靠的是思路和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样判断出来晶振断线的?是直接看出来的还是量出来的?
万用表测晶振和谐振电容不通,因为一开始按经验测了一下晶振两脚有电压值,以为是正常的,就没往这块考虑,后来示波器测了没波形,才考虑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超市没修过这个断线的

网友:
能查出这样的故障都是有一定的功底的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