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 换过背光 怎么看屏幕是DTP还是C11

楼主(2019-04-17):
7P 换过背光 怎么看屏幕是DTP还是C117P 换过背光 怎么看屏幕是DTP还是C11

网友:
有专门背光修复,读取数据的设备

网友:
爱思助手能读

网友:
看home键孔位置的裸露液晶位置,整块的绿块为dtp,只能看见半块 绿块的为c11

网友:
电脑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