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MP721C的灯泡亮几秒熄掉

楼主(2019-04-17):
一般是色轮这边问题,我连色轮和传感器都换了,还是这样,难道是主板问题吗,有同行修这个的,请教一下

网友:
我有一台NEC的也这样,后来换主板解决的

网友(2019-07-08):
楼主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2019-08-13):
一般我先换只灯泡看看,如果不行,清洁下色轮和感应板,再换点灯板,最后是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