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iPhone7 Plus手机刷机后无法激活故障维修

楼主(2019-04-17):
iPhone7 Plus手机刷机后无法激活故障维修

  客户送修一台iPhone7 Plus,描述的故障是手机刷机后无法激活,拿到机器插卡尝试用爱思助手激活,显示激活失败,出现红色进度。iOS 12系统之后不再验证基带CPU和NFC,刷机就可以通过。

  插卡有信号,激活失败,排除扩容、WiFi、蓝牙码不匹配的可能,故障锁定在NFC芯片上。6代机器中NFC到CPU断线的比较多,7代以后比较少,但也不能掉以轻心,拆下NFC芯片测量地脚阻值。

  NFC地脚C7脚对地阻值接地有短路,打开鑫智造维修查询系统,排除同一线路上的元件,故障锁定在NFCSW_RF供电转换管这块。

  拆开CPU散热屏蔽罩,看到NFCSW_RF地脚烧黑,果断取下,处理烧焦发黑的焊盘。

  从电路图中可以看出B2脚PP1V8_SDRAM控制A2脚PP_VDD_MAINA1脚,与PP_VDD_MAIN_NFC进行转换。

  由于R7520_RF没有安装的元件,用短接的方式来代替NFCSW_RF芯片转换出的PP_VDD_MAIN_NFC供电。

  短接后,装机测试,手机顺利激活,维修结束。

本文由迅维快修旗舰 徐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系列故障维修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电话:40066316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iPhone无法激活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7363-1.html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遇到过nfc导致的

网友:
思路好清晰学习了

网友:
老板 水平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