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掉电维修

楼主(2019-04-17):
HP431机器,富士通主板的那款,ATI显卡,掉电问题一大堆的那块,上主板靓照~~~ 此机拿来是到win7 LOGO那里掉电有时候在LOGO那里跑一会才掉,反正撑死也不能进系统就绝*掉电,这种问题二话不说先上BGA干一波显卡~~结果可想而知,装上屏测的时候亮机十秒左右风扇嗡翁的开始狂转就知道要凉,果然1分钟左右就掉电了~这样就先排除显卡,刷个BIOS查查温控看看,考虑到刷BIOS的卡路里消耗比较大,就先戳戳温控电路吧,打开hp431PDF,找到温控UH1测第一脚+V3.3S_DELAY只有0.7V~~~(找到问题了窃喜中) 往上找+V3.3S_DELAY来源,+V3.3S_DELAY是由+3,3S经过Q1409转换来的 测Q1409 S极3.3V正常,G极5V,Q1409是P管G极要小于S极才可以导通,所以DGPU_PWR_EN_Q不正常,继续往上查 DGPU_PWR_EN_Q是由QG9下拉来的,测QG9 G极3.3正常D极5V不支持,换QG9后DGPU_PWR_EN_Q正常拉低 +V3.3S_DELAY恢复正常装机测试可以进系统啦~~亮机照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比较多!(包括掉电)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这机器掉电的。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比较多!(包括掉电)

嗯嗯,我也是先焊了显卡不行才查的电路~~

网友B:
都是瞎回贴,人家是查温控去了,怎么是搞显卡的呢

网友C:
固定掉电还好,最怕修到不定时掉电的,吐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定掉电还好,最怕修到不定时掉电的,吐血

我这就有一台这样的,掉电之后不开机有时候一天都不出问题,测出来问题拆出来又能开,都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这个是不是温控电路出的问题啊,

网友:
新手来学习啦  不滚什么方法最好了就是好方法,赞!!!

网友:
这个机子,掉电很多都 是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开机无响应,,,开机信号断线了

网友:
这个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瞎回贴,人家是查温控去了,怎么是搞显卡的呢

您能不能看清楚,看懂,别人回复的内容!?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问题比较多

网友:
记得这个机器有个温控的   链接3  4脚

网友:
遇到掉电的就头大,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2019-05-26):
不怕显卡干坏了也是,,,,,,,,,,,,,,,,

网友:
这机器很定返修几率大的很

网友:
我感觉也是现实问题第一多 hp的电脑我是真的有点怕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