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卡欢迎界面

楼主(2019-04-17):
V星H81组装机换固态硬盘后,系统安装正常,就是进不去卡在win7开机图标那,求大佬指教

网友A:
看看固态的好坏,驱动是否正常,插硬盘的时候能否进PE

网友:
固态硬盘问题,鉴定完毕

网友:
查固态显卡跟主板

网友:
台机就简单了,排除法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固态的好坏,驱动是否正常,插硬盘的时候能否进PE

可以正常安装系统 硬盘分区正常   单换硬盘不行    主板单换   内存单换   都试过

网友:
你就差没换CPU了,装纯净的系统

网友:
再换个固态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常安装系统 硬盘分区正常   单换硬盘不行    主板单换   内存单换   都试过

32不行64.64不行32位

网友:
装纯净版、官网显卡驱动

网友:
换个win10试下呗,或者换另外一个win7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常安装系统 硬盘分区正常   单换硬盘不行    主板单换   内存单换   都试过

你系统是清装的还是Gost,试试清装的呢,如果能进系统,先不要打驱动,重启看看会不会进入到Windos界面

网友:
看看固态的好坏或者换另外一个win7版本

网友:
多数应该是硬盘故障,或者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