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1945CWA 开机一闪黑屏!!秒杀!!

楼主(2019-04-17):
一个宾馆机,开机测试一闪就黑屏,可以看到一瞬间桌面!话不多说上图!
这机器多数都是MCU坏!

正好手里有一块板子,是LGE2242C 的板子
装上之后可以亮机,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实际显示的没显出来完,原来的是22寸的屏,没办法!刷程序
+
刷好直接OK!

最后把程序分享给大家!

LGE1942CWC .zip

网友A:
wcwc这还能这样烧程序???????

网友:
迅维网太好了,帮我解决了很多难题,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wcwc这还能这样烧程序???????

ISP在线烧录啊,RT809F 功能还是挺强大的。

网友B:
从来没遇到过一闪就黑要刷mcu的,开眼界了。

网友(2019-08-17):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遇到过一闪就黑要刷mcu的,开眼界了。

懂得自然懂,不懂的就呵呵了!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网友:
开始以为是背光,看来不是~MCU还能这样,今天去修个55寸组装机,一按开机就转待机,刷程序也一样。最后逻辑板短路,瞎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