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主板,集显坏,改独显亮机

楼主(2019-04-17):
今天修到一块H61的主板,时显时不显,很不稳定,刷了BIOS,后来发现无显的时候,虽然CPU供电是正常的,
但集显供电不正常,想了一下,能不能加个独显,加了一个独显,还是不稳定,后来干脆拆掉集显供电两个上下管子,然后加个独显,试了N多次,
全都能点亮,看了一个论坛还没有人用过这个方法,发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
大家看图,无集显,用独显跑码b2就可以亮机了,手指的方向就是拆掉的两个管子

网友(点评):
这个集显类似故障主要表现在H61M-E型号中采用RT9624的 2.01 2.02版本,采用RT9611后续的2.03 2.05版本未见这种问题;情况严重的会直接导致无Vcore,拆掉集显供电MOS和RT9611即可。2年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研究不少时

网友(点评):
时间,也没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不了了之

网友:
觉得这个方法好的话,加个分哦,。。。。。。。。。

网友A:
```你这情况应该是个案,正常情况下插入独显开机集显就不出电压,知道屏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情况应该是个案,正常情况下插入独显开机集显就不出电压,知道屏蔽的?

是的,集显电压不正常的时候,用独显也不能点亮
只有拆掉集显供电,在集显电压没有影响的情况下,用独显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集显电压不正常的时候,用独显也不能点亮
只有拆掉集显供电,在集显电压没有影响的情况下,用独显 ...

主要看集显供电有没有反馈,没有反馈的可以直接拆
有反馈的拆了会自动掉电保护

网友:
                    不是CPU有问题?

网友:
人家是笔记本改集显,你这种维修手法第一次看见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问题吧 或者是座子问题“?

网友(2019-07-14):
这个集显类似故障主要表现在H61M-E型号中采用RT9624的 2.01 2.02版本,采用RT9611后续的2.03 2.05版本未见这种问题;情况严重的会直接导致无Vcore,拆掉集显供电MOS和RT9611即可。2年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研究不少时间,也没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不了了之

网友:
我这有好多华硕H61不出集显供电的,有的换了供电芯片和mos管就好,有的换了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