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家发错芯片了,想问下RTL8111GUS网卡芯片跟RTL8111G 通用吗?

楼主(2019-04-17):
伤心啊,卖家发错芯片了,想问下RTL8111GUS网卡芯片跟RTL8111G 通用吗?找不到对应的脚位图 对比,有人代换试过吗?

post_deleted

网友:
网上查下资料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一个芯片好不好

网友:
装上一试便知

网友:
查一下数据手册,一般可以用的

网友:
无资料 这种可以换上试试

网友:
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这个一般都无所谓的吧,型号都是一样的

网友:
你的一小步,论坛的一大步。

网友:
可试试可以用在论坛说声

网友:
这应该可以直接上烧不了

网友:
通常这种芯片末尾的小型号我基本都不看啊,前面一样基本上都是通用的

网友:
查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
这个应该是网卡吧,直接换上就懂了,

网友:
通用的。你可以试试的。不会烧的。

网友:
主要看下供电接地做些对上的话可以试试。这么接近的应该可以通用

网友:
换上去试试呗。。。。。。大不了就烧了

网友:
有人说这个8111芯片可能带mac地址的,换新的不一定好用哦,---------------只是听说

网友:
网上查下资料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嗯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 装上去试试吧

网友:
换上试试 不就知道了   反正也不会烧其他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 装上去试试吧

原来的芯片发热。装上 也一样不认网卡。。。但不发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芯片发热。装上 也一样不认网卡。。。但不发热了。

z仔细检查一下引脚有没有焊接好哦        测一下ic旁边的电容 看看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z仔细检查一下引脚有没有焊接好哦        测一下ic旁边的电容 看看供电

如果不行的话就在买芯片回来试试了

网友:
螃蟹卡,门类多,不见得通用

网友:
试下就晓得了。。。。。。。。。。。。。。

网友:
如果不行的话就在买芯片回来试试了

网友:
肯定不能啊!我试过的会不开机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