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60卡logo

楼主(2019-04-17):
如题卡logo拆掉无线网卡正常,然后换了好几个不行,以为专用的,淘宝买一个回来还是不行,于是想着外接一个usb的算吧,外接上usb的也卡,只要装上无线网卡就卡logo  bios刷过一样,怎么办

网友:
把有线网卡去掉试试,看看是不是2个网卡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