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6xt 长忙

楼主(2019-04-17):
2246xt 长忙   短接点没找到 谁能告知下  金士顿 120g sv300s37a

网友A:
已修复短节点jp2 是pc3000版本不是最新的 6.5.20 前面是6.5.18 一直没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修复短节点jp2 是pc3000版本不是最新的 6.5.20 前面是6.5.18 一直没升级

一直不能创建编译器 更新版本后 ok 容量是16gb 直接de 手动容量120gb 正常镜像出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