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新款华为wrt-w29

楼主(2019-04-17):
机器进水发现一个芯片应该是3.3待机芯片输出不正常型号是51393p找不到任何质料连万能的淘宝都买不到,请教有可代换的吗?

网友A:
找个 烂主板,剪个 3V PWW 过去不久可以了。。简单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 烂主板,剪个 3V PWW 过去不久可以了。。简单很

老司机!我修电视主板也是这招,哪有那么多芯片备用啊

网友:
这招就叫借用  老司机惯用的手段 楼主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