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神舟A460P i7开机半小时准时断电,是因为南桥还是BIOS/EC的问题?

楼主(2019-04-17):
这台老神舟笔记本打算拿来装黑苹果,从网上下了别人分享的据说A460P-i7G D2同型号的BIOS,4M大小说支持原生电源的272版本;
我用InsydeFlash4.0.0.0在win7中刷到一半说什么错误之类就停了没刷成功,当时也没太在意,但关机后笔记本开不了机了,按电源键一直黑屏但风扇转一下就停2秒无限重启的样了。

自已没读写器,拿去电脑城让别人用热焊枪吹下来BIOS机刷了别人分享的那个装黑苹果用的BIOS版本,然后回家用就出现半小时自动准时断电的问题了,无论是在DOS、PE、WIN7还是在BIOS里只要电脑开着半小时后就准时断电。

后来我找到神舟官方的这型号笔记本的官方BIOS固件正常刷成功了,但故障依旧; 然后在这里下载了a460 i5-d4 的ec刷了,但仍然不行;
请问大大我这个情况是因为BIOS_EC之类的固件原因还是因为拿到电脑城刷固件时他把南桥蕊片吹虚焊了?

不是太懂硬件,如表述错误请莫见怪

网友:
这个准时断电还是第一次遇见,还觉得有点神奇呢
请问有没啥解决办法?不用换主板吧?

网友:
ME 配置  不正确

网友A:
既然喜换折腾  就慢慢折腾

网友B:
老大能给多点提示么?
我已经重新成功刷了官方的原版BIOS了,ME 不是与BIOS放一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喜换折腾  就慢慢折腾

鲁迅不是说过生命在于折腾嘛?
也不全是因为喜欢,是穷B买不起苹果,又有需要用苹果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
ME是啥?不会我在WIN7没刷成功吧?进度条到后面他就自动重启了

网友:
苹果系统好用吗?                我一点也不喜欢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大能给多点提示么?
我已经重新成功刷了官方的原版BIOS了,ME 不是与BIOS放一块的?

不会是twh吧?这个我我玩的最溜,包括BIOS都是自己定制的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电脑应该拿到电脑维修店去,肯定要出钱了,请师傅帮你修回原来的神舟A460P吧,苹果系统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吧。就一个苹果图标都被人咬了一口才给你吃,已经带口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twh吧?这个我我玩的最溜,包括BIOS都是自己定制的

是TWHsu272的BIOS,上面有网友说要弄ME,不明白怎么整

网友:
已解决。。。。
网上买了吹焊枪,把SOP芯片吹出来用编辑器烧录了官方的BIOS,发现BIOS里的ME还是显示UnKnow,开机她仿佛被30分钟果然还是不行。
一查BIOS文件发现面里的ME区域是空的,只好从A560那边提取个ME过来替换掉,重新刷进去后BIOS里显示ME是7.0。xxx的了,现在开机还没到半小时,不过估计这次没问题了。
多谢@suyajuncn 的指点。。。。

网友:
神舟官网BIOS在哪里下载的?怎么官网没有n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喜换折腾  就慢慢折腾

大佬,加个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