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bga温度曲线设置。。。。

楼主(2019-04-17):
用来加焊,GM204跑了一遍这个曲线就点不亮了,23333333求教大佬怎么设比较好

网友:
机器同款!

网友A:
这个看上去像是有铅的,而且下部温度有400秒,太长了吧。
无铅的曲线温度还要再高一点,网上文章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上去像是有铅的,而且下部温度有400秒,太长了吧。
无铅的曲线温度还要再高一点,网上文章很多。

这个机器下部最后一段是随便设的,只要上部停了整台机子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