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报错14

楼主(2019-04-17):
接了个扩容的单子,装上硬盘竟然报错14(硬盘已经走了5分之二报错),爱思一直报错-2,硬盘打值正常,换回原来的硬盘也不行,再换一个硬盘还是样,没辙了,不装硬盘ITUNES报错9,码片打值正常,再这样的话,估计赔!哪位老师傅遇到过,指点一下!

已解决,硬盘的问题,测试架不怎么好写码!

网友A:
换硬盘,手动写码。自动的有时候就反复报错9,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手动写码。自动的有时候就反复报错9,14

都是把码打好之后写入, 心要碎了

网友:
压住cpu刷;P;P;P;P;P;P;P;P;P;P;P;P

网友:
大哥你开玩笑吧

网友B:
随便找个硬盘刷机试下底层先不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个硬盘刷机试下底层先不写

6代的可以吗,字数不够.+1...................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个硬盘刷机试下底层先不写

谢谢,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