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40

楼主(2019-04-17):
前几天收到一台同行送过来的联想l440的笔记本。不开机。3,3夫付短路。笔记本右侧的usb口损坏。。把桥去掉之后。3.3付阻值正常。5付USB的供电转换芯片短路。拆掉后正常。问的一下淘宝桥一个80好像是sr177.换上桥后出待机但待机电流0.18.发现内存供电芯片短路换掉后还是不开机。淘宝上问了一下主板才140.集显的。爱桥一个都要80.还不如直接换班。几天主板收到后发现装上能开机不显示。不插内存报警。内存换了好几根还是不行。cpu是4带i5。是不是主板的bios要升级呀

网友:
你这划不来奥!又是换桥,又是换板,换板还有问题,刷个bios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
换桥要刷BIOS的

网友:
待机0.18显然还有短路情况,烧成那样短路的地方肯定不少。

网友:
不需要刷BIOS吧,你看下CPU是不是也坏了

网友:
是不是之前短路烧掉了CPU,你这维修成本忒高了

网友:
都换板了还需要刷bios吗,这个板注定难修,估计短路就是USB引起的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相关的CPU和内存都换个试试,换板了,卖家一般是测试好发货

网友:
这个板注定难修,估计短路就是USB引起的

网友:
有的USB口坏了,针脚会碰到贴片,短路,造成各种问题

网友:
控制一下成本。。。。。。划算把??????

网友:
cpu也坏了吧  换一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