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笔记本和台式机LED诊断灯闪烁代码解释

楼主(2019-04-17):
xps笔记本的LED诊断灯,一般在触摸板附近,自己观察闪灯频率,可辅助判断机器故障点(灵越,成就系列,通用此代码表)。

上面是百度找的的资料,见论坛没,就上传了。

另外在dell官网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用xps机器亮机进bios界面找到的序列号,进入dell官网下载bios时,竟然发现dell官网机器型号和亮机后的bios界面显示的机型不一样,按官网bios分离出来的me和原机备份me开头也不一样;进系统用鲁大师,或照论坛帖子查找同配置的机器,结论是dell官网识别出错。

另外用论坛所谓的原厂bios,淘宝bios,大神留下的3000版本me的bios,都是开机0.4掉电,刷回原机备份bios亮机。

补充内容 (2020-1-15 14:53):
QQ号1403997530微信ynl75221
加好友请备注,支持淘宝寄修

网友:
现在的BIOS动不动就卡机掉电

网友:
还用说吗?在搞事情嘛!

网友A:
dell 的bios有区分的,有些机型是禁用ME的,有些机器是没有禁用ME,你没有刷对bios当然就不开机了。
看底壳内部有黄色贴纸,写有ME DISABLE的禁用ME,写有 vPRO的开启ME.

网友:
好东西收了,不过感觉现在的BIOS能导致任何问题

网友:
原来戴尔还有这个功能,还能判断代码

网友:
这个文章可以挂精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的bios有区分的,有些机型是禁用ME的,有些机器是没有禁用ME,你没有刷对bios当然就不开机了。
看底壳 ...

谢谢指点,,,帖纸被以前修这机器的人给撕了,我是根据亮机bios界面的序列号,去官网搜索的机器型号,结果发现官网识别出来的机器型号不对,上面图片有的

网友:
好资料   这种机器现在图纸也烧   上次遇到个也是盲修

网友B:
DELL官网诊断指示灯全套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官网诊断指示灯全套

可以参考一下

是的,多搜下,几个系列的诊断灯代码解释都有,其实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