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12.2系统之后,原彩问题

楼主(2019-04-18):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无面容,听筒排线折断,更换听筒排线后无原彩

手机面容录入不了,检测发现是听筒排线折到断裂导致的,更换听筒排线后,面容录入正常了,但是没有了 原彩

我记得12.1.4之前的,更换听筒排线是有原彩的,现在是12.2的系统。

现在最低验证的系统也是12.2的,以为是系统问题,刷机12.3的系统也是一样。

奇怪了,更换听筒排线之前忘记看原来有没有原彩了,接电脑用爱思助手查看验机报告是全绿。

用沙漏助手查盖板码跟屏里面的数据也是一样的(要是换过屏幕的,屏里的资料要是跟原来资料不对,也是没有原彩的),咋就没原彩了呢。

码都没错,就换了听筒排线而已,想不明白,直接更换距离感应模块(模块里有距离感应和红外接收)到原来的听筒排线,发现是有原彩的,听筒排线上有距离感应模块、听筒、环境感光模块。难不成是环境感光模块也要弄过去。接下来把距离感应模块   环境感光模块一块焊到好的听筒排线上,装机测试,原彩恢复正常了。

查看原理图I2C0_AOP_BI_PROX_ALS_YOGI_SDA_CONN 距离感应和环境感光都走着12C0总线,看来是12.2的系统之后系统加多一项要识别到原机的环境感应模块才会验证为原彩了。大家要多多注意了。

网友A:
怎么更换距离感应模块的?我是400.度左右放在烙铁尖到手柄握手边上,大师是风枪加热吗?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原彩是什么

网友:
同问,原彩是什么?

网友B:
这个怎么换啊?不会吹坏排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更换距离感应模块的?我是400.度左右放在烙铁尖到手柄握手边上,大师是风枪加热吗?

都差不多   烙铁  风枪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换啊?不会吹坏排线吗

不会的  掌握好温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长知识了,加个好友,多多交流

网友:
谢谢分享,的确好经验,走过的路,留下标记,点赞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这样的问题很容易走入误区的   楼主可以着重讲一下这么还感应模组的  大家都没有经验

网友:
是不是要刷个机看看呢,???????

网友:
断线了,想办法接上试试,这个接不上吗

网友(2019-05-21):
支持, 感谢分享修手机的宝贵经验

网友:
苹果加密越来越厉害会不会到了换个电容也要识别出来的状况

网友:
换感光加密模块,把原来的换到新的上面去

网友(2019-06-27):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 ,学习中!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注意了。

网友:
手机打开设置--显示与亮度--就能看大有显示原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更换距离感应模块的?我是400.度左右放在烙铁尖到手柄握手边上,大师是风枪加热吗?

各种方法都有属于自己的方法就行,能换好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