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开机360ma定电流

楼主(2019-04-18):
摔坏,开机定电流,L1805阻值偏小,测得电压0.8V左右,应该是正常,开机各项供电正常,CPU发热,以为上盖短路,拆了上盖还是一样,没思路了

阻值偏小,正常290到300

电压输出0.8V

没思路了

网友:
把L1805去掉看看哪端短路

网友A:
去掉l1805看是哪端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l1805看是哪端拉低的

CPU那一路短,可以判断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