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1断电维修

楼主(2019-04-18):
客户送来一台电脑,说不开机叫赶快给修修,急着要电脑办公。维修过程如下:拔掉电池,接上电源,我这个电源是三位数的看不到待机电流,按开关发现电流有0.01然后就掉下去了。看着这种现象就知道是触发保护了。于是迅速拆机,打各个电感阻值没有发现问题,扣电池放电,然后按开关,电流竟然刷刷的飙起来了,心想就这样子捡钱了,满心欢喜的装起来,等到电脑装上去的时候,按开关又不开了,草泥马什么情况。拆下来,单板可以开机,试了很多次都没有问题,看来问题出现在配备上。通过排查发现只要接上屏就触发保护,万用表打3.3V  19V屏供电阻值无异常。心里估摸着难道屏坏了,把屏拆下来,量了各个电容没有发现情况。瞅着这个屏,看着这屏线。于是把连接主板这边的屏线接上,把连接屏这边的与摄像头这边的线先后拔掉,来排除看看到底是摄像头还是屏引起的保护。发现不管拔掉屏的,还是摄像头的都会保护,那就是说既不是屏引起的,也是不是摄像头引起的。于是把连接屏与摄像的这边都拔掉,还引起保护。这样就可以确定了,屏线问题造成出发保护,于是通过拆装屏线打值,发现屏借口第40脚,不装屏线380,装屏线短路,没有图纸不知道什么信号,无法进一步分析。于是绿油直接盖住屏线第40脚,然后吹干如图 ,把屏接上按开关正常开机 ,装机正常进系统

网友:
屏插头内部绝缘塑料掉了吧?碰见过一次,少了一层插上就与外壳短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屏线直接烧了个洞的。。还把板子的3,5v搞坏了,对联想的机子真无语。

网友:
维修思路跑电路不错呀,都是技术高手..................

网友:
40是空脚?

网友:
思路清晰 高手 我等小白学习榜样

网友:
是屏线坏的 哈哈

网友:
还能这样整   有学到了

网友:
也可以直接把里面的线剪掉

网友:
没修过这个机器,不过相信下半年会遇到很多,有机会的话我会试试看,感谢分享

网友:
NS,这个机器公共点短路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