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实操8代小电流搬板维修

楼主(2019-04-18):
机子到手,接电源电流只有10ma,说是先死机,然后白苹果重启,到我手里就没反应了。看了下H3K5板,不考虑,就直接搬了。

这是CPU拆下来的图,准备除胶。

除完胶后的CPU。

ID板底除胶的图和CPU植球的图忘记拍了。。。。。
这是CPU装好的图。测电流联机都OK。

装硬盘,基带,WiFi。

图片有点少。。。有问题的可以提问。附上装机OK图

网友A:
噢 对了,码片我直接用CH341飞线到基带焊盘读写到ID板上的。

网友B:
拆主Cpu,需要上盖分层么?

网友(2019-07-02):
搬板维修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主Cpu,需要上盖分层么?

不需要分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主Cpu,需要上盖分层么?

不需要

网友C:
板底550哈哈,你还想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底550哈哈,你还想搬吗

想,坐等5g出来换手机

网友:
自己练手嘛哈哈

网友D:
装好cpu的 无硬盘的情况下 正常是多少开机电流? 连接电脑自动dfu还是手动进入dfu?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好cpu的 无硬盘的情况下 正常是多少开机电流? 连接电脑自动dfu还是手动进入dfu?

自动dfu.电流的话忘记了,应该是50ma左右。

网友:
8.8p的板底贵。。。搞不好就是亏

网友:
大家有没有vx维修群?专交流苹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噢 对了,码片我直接用CH341飞线到基带焊盘读写到ID板上的。

楼主666,手工很硬

网友:
码片也可以直接搬过去

网友:
可以直接搬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主Cpu,需要上盖分层么?

直接一体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噢 对了,码片我直接用CH341飞线到基带焊盘读写到ID板上的。

我在网上买个ch341供电是3.3v,我用指纹供电管改一下变成1.5了,读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网上买个ch341供电是3.3v,我用指纹供电管改一下变成1.5了,读不出来

1.8V才行

网友:
判断故障点精确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