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智造 打开主板点位图时 发生错误 大家有这情况吗????

楼主(2019-04-18):
鑫智造 打开主板点位图时 发生错误 大家有这情况吗???? 鑫智造 打开主板点位图时 发生错误 大家有这情况吗????
鑫智造 打开主板点位图时 发生错误 大家有这情况吗????

网友:
您好,加群:789068930  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可以反馈一下!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过,这个点位不太好用

网友(2019-12-05):
鑫智造智能终端设备维修查询系统,
鑫智造智能,既然是智的,有没有办法比方说在查板号或机型图纸时,没有这一模一样的图纸,为什么鑫智造智能终维修查询系统不能推荐跟这个图纸相近的电路相接近的图纸呢,
还是有别的办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