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花屏 不是显卡哦

楼主(2019-04-18):
   故障:开机时显示正常,一般过20秒后花屏。
   如图 机器拿走了,论坛有修友遇到过没解决。我这个机器外接也不显示,有的外接是可以显示的。直接分享下结果吧hm65桥的问题。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A:
这种问题也不是HM65的问题    是桥供电的问题,,,觉得你这个机器   会返修

网友B:
显示 有的是在 桥那里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也不是HM65的问题    是桥供电的问题,,,觉得你这个机器   会返修

拿走两天了  还没消息应该不会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 有的是在 桥那里出的

这个机器信号是通过桥转的   而且这个机器显卡也是非常容易坏所以容易误判

网友:
看着这个像显存一样   南桥坏   谢谢楼主了

网友:
不得不说 经验是个好东西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学习了,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网友:
桥坏修桥,路坏修路。。。

网友:
如果LVDS是经过桥来发出的,是会引起花屏的

网友C:
很多机器,从显卡到LVDS输出还有转化芯片,上次碰到个转换芯片导致黑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机器,从显卡到LVDS输出还有转化芯片,上次碰到个转换芯片导致黑屏的

华硕有一款爱坏

网友:
这个没有遇见过

网友D:
桥的lvds模块坏了,遇见过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的lvds模块坏了,遇见过几台

恩   ,但是打数据线是打不出来的。这种现象1.05v vtt供电也会引起

网友:
好像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要么是桥要么是屏线   我一般都是这么查的

网友:
hm65 确实出过这些问题         hp   acer   出得比较多

网友(2019-05-20):
引用 网友E:
修这个故障楼主走了不少弯路把

恩   所以分享给大家少走弯路  。昨天又遇到一个杂牌机器也是这种花换桥秒杀,目前来说会这种花屏的普遍是桥也有桥1.05v供电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