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c A1311开机不显示有开机声音维修

楼主(2019-04-18):
  磨具型号:A1311    机型型号:MC508还是MC509我也搞不清楚
  主板板号:820-2784 。第一代I系列CPU,I3,I5也忘了
  故障现象:能听到开机声音,开机后屏幕无显示,外接显示器也无显示,
  客户自述:坏了以后开机有一股香味
  维修过程:老款iMac还是比较好拆的,轻轻取下外面玻璃,再拆液晶屏,去掉液晶屏螺丝后发现屏线没插,并且屏线已经被插坏,

取下屏幕开机发现,检测灯只能亮前两个,并且开机声音存在,这是可以断定为机器已经开机,只是不能显示,所以断定为显卡问题,
拆出主板,加焊显卡

加焊完毕后准备装机,这时又有新发线

贴纸为什么会被烧破,揭开贴纸发现,有烧痕

处理干净后发现是一个电感被烧焦,测量电感两端都没有短路现象

图纸是L9000,这个电感直接到屏线,直接更换即可
(这就是客户所谓的香味吧,其实是上家插坏屏线的同时搞得破坏吧)

打完收工,装机,外接显示器通电,已经亮机了

然后定屏线,第二天屏线到货。安装完毕,机器修复。

修机简单,发帖麻烦,貌似快3年没认真发帖了,
现在穷的没有积分下载资料了,希望大家支持支持。
发的都是小白案例。老手勿喷。

网友A:
厉害了  抢个沙发     楼主的 BGA 有些年头了

网友B:
你这显卡加焊,估计用不了多久还会再回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显卡加焊,估计用不了多久还会再回来的

嗯,价格问题,换芯片客户不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抢个沙发     楼主的 BGA 有些年头了

哈哈  快10年了  曾经立下了汗马功劳呀

网友D:
电感居然也坏了 真羡慕修这么金贵的机器 好赚钱呀 毕竟师傅有那金刚钻才能干那瓷器活

网友:
这个机子电源坏的也多,今天刚换好一个

网友E:
是个老司机路过苹果一体机报得起价3

网友:
要是  都有简单机修就好了

网友F:
这个显卡最爱返修了

网友:
这个不好拆呀

网友:
显卡问题是吧

网友G:
屏幕到了  屏线坏 要换整个屏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价格问题,换芯片客户不接受

加焊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幕到了  屏线坏 要换整个屏幕么

好尴尬呀  错字 已改正  就是定的屏线 换屏线

网友:
这个维修其实还是要细心看才可以的呀,不仔细看是不行的呀

网友H:
老司机                         判断的够细                ·

网友I:
这个机器修好了                应该能赚点钱

网友D:
能修到高端机器的师傅都是高手了,没有一定的功底是干不了BGA的。

网友J:
这个BGA楼主不知道杀了多少机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BGA楼主不知道杀了多少机器了吧

这话很有水准  让我先偷偷乐一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修到高端机器的师傅都是高手了,没有一定的功底是干不了BGA的。

哈哈  打脸呀  这是正儿八经的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修好了                应该能赚点钱

就是的,修两三台笔记本的利润吧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加焊显卡,不行才查具体。

网友:
发帖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感居然也坏了 真羡慕修这么金贵的机器 好赚钱呀 毕竟师傅有那金刚钻才能干那瓷器活

应该是上家维修的时候带电插屏线搞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个老司机路过苹果一体机报得起价3

对对滴,我是正好3*2  哈哈 屏线再加1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显卡最爱返修了

报价说清楚,开维修单,以免不便的麻烦,返修时机会就来了,可以沟通换芯片或者我的最爱回收

网友:
这是老款 还是比较简单的 拆装都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司机                         判断的够细                ·

小白而已啦  只是运气好了点 踩上了狗屎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上家维修的时候带电插屏线搞坏的

修二修机器难度要更大,能修二修机的都是师傅中的师傅。

网友:
厉害,这都能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二修机器难度要更大,能修二修机的都是师傅中的师傅。

可别给我带高帽子  只能说帮别人擦屁股而已啦  哈哈 互相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别给我带高帽子  只能说帮别人擦屁股而已啦  哈哈 互相学习吧

你太嫌弃了,高手都是很低调的。

网友:
上家咋肥事呀。。。。。。。。。。。。。。。。。。。。。。。。

网友:
要是  都有简单机修就好了要是  都有简单机修就好了

网友:
修苹果可以,能挣钱

网友:
厉害啊 高手中的高手啊 支持一次啊

网友:
显卡加焊,估计用不了多久还会再回来的

网友:
我这有一台苹果笔记本是开机有声音,但是就一直白屏,估计是显卡问题,新显卡已经在路上了哈哈哈

网友:
不错 不错 点个👍!不错 不错 点个👍!

网友:
学到了,大神还是厉害啊。。。。。。。。。。。。。。。。。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弄了,主要是用不长太麻烦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2020-10-04):
苹果的机器修的时候配件不好找。

网友:
苹果的机器修的时候配件不好找。这个机器修好楼主收费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