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有大神会刷cpu微码的吗?好几块1155的板子不支持22纳米的cpu

楼主(2019-04-18):
坛子里有大神会刷cpu微码的吗?好几块1155的板子不支持22纳米的cpu,而且官方也没有bios更新
感觉应该也就是主板bios里加些3代U的微码进去就可以了吧?不知道怎么添加微码,特来请教大神!

网友A:
这有何难?我来搞定,2上3,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何难?我来搞定,2上3,好玩

怎么弄的?能分享一下吗?我搜索坛子里,也就你搞定过这个

网友B:
或者加一下我QQ37047012,你帮我搞下这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加一下我QQ37047012,你帮我搞下这个bios?

加了

网友:
求教 1155 针   2改 3  技术 !  真心请教!

网友:
研究中. 目前还没成功过.
把我知道的说一下>
1. ME 必须8.0以上的版本.
2. 网上传的都是775U的. MMTOOL带相应的添加删除功能
3. MMTOOL 4.55 或 5.0.0.7  的版本,可以打开H61的BIOS. 更高版本的,会提示报错.
  4.55可以看到微码信息.不能提取,修改,删除
  5.0.0.7可以提取微码  只能提1-9前面几个. 后面的 A B 提取会报错.
4. WINHEX 把 BIOS文件中,提取微码的内容, 用FF填充, 代表删除这个微码.
  结果失败.用替换法也失败.   用mmtool再次打开修改的文件,显示微码内容为空.

网友:
还是要用相应的软件的.  试了一下775的.
删除一条微码后,对应的文件改了很多地方.  用我们一般的winhex替换,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