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42p 95520 图纸 二修

楼主(2019-04-18):
c142p 95520 图纸 二修 充电芯片的图纸谁有啊....

网友A:
找了个la-b471 的图纸参考 发现vin-dcin  是经过二极管+一个保险  二极管这边19v 另一边2v  充电芯片 别人估计换过 保险也换过  感觉保险没焊好 但是测是通的 充电芯片焊的也着实一般 直接风枪 把 保险+芯片重新焊 接电是ok 顺便测了下dcin这边也是 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个la-b471 的图纸参考 发现vin-dcin  是经过二极管+一个保险  二极管这边19v 另一边2v  充电芯片 别人 ...

厉害 难道是上家做的手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