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c 上内存电流0.60掉电

楼主(2019-04-18):
型号:联想E450c
板号:NM-A211
故障:掉电,拆机上内存0.6左右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
         很久没发帖了,今天接到一台联想E450c的掉电机子,在论坛上看了下有许多小伙伴挺困惑这个故障的,解决了这个故障后顺便发个帖,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觉得挺奇怪的这个故障挺简单的,怎么有这么多小伙伴被卡主了,有怀疑显卡、CPU等
         处理过程:简单分析一下联想机子类似问题好多能刷BIOS解决,所以二话没说就先把BIOS刷了,刷完后测试故障依旧,检测主板没进液及烧伤痕迹,一直的习惯先用万用表测量下电阻、电容、保险等,运气比较好2分钟都没到就测得PL9上面电容两级接地(图片红圈里第一个电容短路),断开4可电容测得第一个完全导通,换掉电容后上电上内存测试不再掉电,上屏再测试正常显示。到此故障解决,图纸这些没用上所以就不分析了。
附上BIOS希望大家用得上

网友:
顺便再提醒下大家,此机型还有另一个掉电通病,使用几分钟掉电确认是电池通病,遇到多台了。

网友:
这个不是电阻是电容吧

网友:
是电容吧  不要忽悠我们小白

网友:
我说电容怎么会短路

网友:
电容才会短路!电阻的阻值只会变大或变小,电阻短路的还没听说过!

网友:
差点被你忽悠了

网友:
不管是电阻电容,反正查出来是它短路就行了 能修好机器就行

网友:
电容烧了。。。。。。。。。。。。。。。。 还是很感谢楼主发帖分享

网友:
这是电容  请严谨些,以免 看不懂

网友:
总回复  失误失误 已修正

网友:
错字已修正,感谢大家……………………

网友:
电阻质量真差。从模糊的图片上都能看出来跟旁边不一样了。明显坏了

网友(2019-09-07):
通病了, 修好 好几张 这个主板,都是那电容坏

网友(2020-05-06):
修过几个都是短路的,就是这电容老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