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办公室网络换了好几个路由器还是会断网

楼主(2019-04-18):
我办公室路由器 换了好几个,用几天会断网。要重启才能用,一会又不行了,又要重启路由器,各位大侠怎么解决、

网友A:
机器网线全断,然后一台一台查,观察是那个机器的问题。或者机器太多的话是路由性能不行

网友A:
或者路由器设置个半夜定时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网线全断,然后一台一台查,观察是那个机器的问题。或者机器太多的话是路由性能不行

我办公室 就我一个人用一条网线  换了两个   报修   技术员上门看  说是线路没问题  路由器换了好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者路由器设置个半夜定时重启

每天都要重启吗  这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天都要重启吗  这是怎么造成的

电脑有病毒  交换机有问题
如果每天重启没事的话有可能就是局域网有问题设备发送垃圾信息  死链什么的

网友:
换企业路由,再设置不准发垃圾信息和看黄色网站。

网友:
很明显就是IP地址冲突, 排查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