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41u,,待机0.17

楼主(2019-04-18):
板号 X541UVK_2.0,因为没有图纸。只有点位。拆机之后接可调。待机0.17.待机芯片发烫。测了之后3.3或者5v其中一个短路阻值为0 。不管是哪个3v烧鸡,cpu发烫。初步判断是cpu挂了。这u太难换,直接换版了。不知道我的判断是否正确。希望有大师来告知一下

网友A:
u出问题的概率大 可以考虑换板子了

网友:
不确定短路的话可以打阻值对比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出问题的概率大 可以考虑换板子了

单购买不起,交换坑太多。有什么好介绍的商家吗。

网友B:
交换要求对方先发好板,装上没问题再发坏板过去。https://shop182588189.taobao.com这家交换过,还可以

网友:
                  淘宝交换都是修啊。

网友:
你可以换个CPU试一试

网友:
不过遇到这样的机器我们都是换主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交换要求对方先发好板,装上没问题再发坏板过去。https://shop182588189.taobao.com这家交换过,还可以

谢谢了。下次有机会试试,换版最怕的就是遇上无良商家,连旧板都不还。

网友D:
3.3V待机高,一般不是EC就是桥,现在这种一体的桥太容易挂了

网友:
桥概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下次有机会试试,换版最怕的就是遇上无良商家,连旧板都不还。

申请淘宝介入,有聊天记录,如果是专门坑蒙拐骗的,评价里会有人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3.3V待机高,一般不是EC就是桥,现在这种一体的桥太容易挂了

不确定到底是3.3还是5v。只知道两个其中一个

网友:
这个思路没错,简单快捷,CPU坏了基本都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