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55 C455 C360 C460 C365系列机型,更换屏幕出现点不亮或者分辨率不正确解决...

楼主(2019-04-18):
      联想C355C455/C360C460C365系列机型,在屏幕出现问题,需要更换屏幕时,由于买的屏可以与本机原屏互相替换,会出现换完屏幕后点不亮或者屏幕分辨率尺寸不正常的情况。需要通过刷新EDID来修改Panel的对应关系。

步骤一:开机按 “F1” 进入 BIOS 选择“Startup” 项。
        将“CSM” 项选择 [Enable]
        将“Boot priority” 项选择 [Legacy First]
        保存并退出
步骤二:用Flash工具制作可以DOS引导的U盘,并将正确的EDID文件存入U盘根目录下,通过U盘引导到DOS模式。
        执行PEDID;
        PEDID UI提示;
        输入所需对应屏幕名称的序号,按回车键确认;
        PEDID查询EC获得访问设备;
        等待程序执行完毕,重新启动系统。
步骤三:进入BIOS按“F9“BIOS加载默认设置。然后按“F10“保存并退出BIOS菜单。
UI示例:

注意:
EDID工具中的文件。
1.PEDIDX_Y.EXE是DOS下的版本;

2.PEDIDx86v0_1.exe/PEDIDx64v0_1.exe是Windows 32/64 bit下的版本。

网友:
难道买屏的时候不是都要商家把码片先刷好的吗

网友:
这个工具好哦

网友:
直接写屏的程序就行

网友:
                             可惜这机器修的不多。

网友A:
点不亮时你怎么用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不亮时你怎么用这个软件?

一句话说到了点子上了,点不亮确实无法使用这个软件,而且这是一体机,没有外接视频接口

网友:
真是个好办法,这样挽救了一个屏幕。

网友:
这有点像达文西的发明的太阳能手电筒,只要这个手电筒受到光照就能发光

网友:
比弄吗片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