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832电阻 型号

楼主(2019-04-18):
E1920三星显示器 中有个r832电阻烧了  但不知道阻值多少

网友:
换主板吧  换了电阻也没有用

网友A:
0.47Ω。看个头两w 不过这个崩了。坏的东西不能少了。好好查查。  ZD831肯定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47Ω。看个头两w 不过这个崩了。坏的东西不能少了。好好查查。  ZD831肯定挂了。

zd831看外表正常呢?   有什么解决好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