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修 Optiplex 3020 SFF 自动触发掉电

楼主(2019-04-18):
  没下载分了,抽个空来发个贴,修到什么就发什么吧
如图,DELL微型小机箱,客户说买来才2000多点。
  客户自己清灰用鼓风机后,就开不了机。 客户说的话,只能信一半。糟老头子坏得很....
  接220V线,就看到风扇转一下停,又自动转一下挺,反复如此。
  拆出主板和电源,开机测量

  电源是4+8线的,测得主供电接口12V隔离管正常、5V待机正常、3V待机正常、RTC复位和时钟正常

  简单测量了一下,得出,待机电压都正常了,主板会自动上电掉电,反复如此,测得BIOS有工作波形,在掉电瞬间,还测得主板其他电感具体如下:内存1.5V瞬间有。二级转换电压的Q22有3V转换、Q28有5V转换、内存转换为CPU VDDQ的PQ13也有1.0V

接着测得CPU供电的上管G开机瞬间有12V。CPU电感没电压,示波器打了电感前端也没波形。
  总结一下思路:目前就等于是说,CPU没电压所以没工作,导致这种情况有俩种可能,第一是:CPU电压之前还有电压没完全出来。第二是:PCH桥或CPU供电芯片问题或BIOS资料损坏。
  先易后难。刷BIOS也是从论坛同板号下了个,再自己改个纯净ME

  后面主板修好了,就把这个合成的秒亮BIOS上传给大家

网友:
果然技术高超,没图纸跑线路比较辛苦啊!

网友:
这个6脚是个开启电压

网友A:
有能力,兼有广告,再有收益, SUFACE也常接到不懂修,加个Q吧:1507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能力,兼有广告,再有收益, SUFACE也常接到不懂修,加个Q吧:150718

需要surface技术帮助,加我微信吧  15921596294

网友:
修理步骤分析的很好,最后还是内存的负载供电上出问题引起的学习了。

网友:
看楼主说了半天重点还是下面的广告

网友:
台式机都修这么牛   台式机对我来说看到就排斥

网友:
这技术没谁了,最起码10年经验是有了

网友:
这技术真厉害  ,我修品牌的主板头疼的很  。

网友:
                          surface都能修技术杠杠的啊。

网友B:
楼主,dell的BIOS怎么分离的,官网下载的没法用编程器刷呀?能帮我分离一个OptiPlex 7010的BIOS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dell的BIOS怎么分离的,官网下载的没法用编程器刷呀?能帮我分离一个OptiPlex 7010的BIOS吗?

把快速服务代码给我。我分离出来再传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快速服务代码给我。我分离出来再传给你

快速服务代码没记住,不过BIOS我已经下过了。

网友:
这技术没谁了, surface都能修技术杠杠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快速服务代码给我。我分离出来再传给你

谢谢!已经在论坛找到,刷上就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膜拜大神

网友:
请问纯净ME是什么 东西   ????

网友:
修理步骤分析的很好,最后还是内存的负载供电上出问题引起的学

网友:
能修这种故障的肯定都是大师级别的,原理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果然技术高超,没图纸跑线路比较辛苦啊!
修理步骤分析的很好,最后还是内存的负载供电上出问题引起的学

网友D:
台式机主板耗时间     报不上价格            楼主花了不少时间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主板耗时间     报不上价格            楼主花了不少时间维修吧

修主板倒不久。一个小时以内就找到问题了。编辑帖子发帖,到花了一个多小时

网友:
没图纸的确实有点难修,不过楼主技术厉害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对症下药,666,,,,,,,,,,,,

网友:
我都是先用放大镜扫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主板刷过bios已经亮机了,可是还有个问题,插独显无法识别。刷的bios版本是A08的,官网现在是A29 ...

你加我微信吧,论坛你回我。我没来得及打开看,现在解决了吗。我的微信15921596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