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乐视超极电视4X5白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9-04-18):
乐视超极电视4X5白屏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乐视超极电视4X5

  机芯:938平台

  故障现像:乐视超极电视4X5白屏

维修与分析:

  后台换屏修复发回网点试机发现白屏又退回的机器,拆开后壳发现显示屏的PCB板右侧边板脱离卡槽拱起,最右边的电容与底座固定柱碰接短路引起白屏,卡槽本来卡得挺紧的,所以有些维修员没有用不干胶进行固定,运输时由于震动 PCB 板脱离卡槽引起短路而出现白屏故障,重新装好 PCB 板,用不干胶回定,开机正常。

  至此,乐视超极电视4X5白屏故障修复。

网友:
这种可以说是没装好短路么

网友:
正常安装完,都应当试机点亮才能交客户的呀,,,,,,,,,,,,

网友:
                               粘住就行了。

网友:
属于维修员安装造成的问题

网友:
这也没固定好,维芯人员还是要细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