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50 来一次不说话的维修

楼主(2019-04-18):
ACER 5750 LA-6901P  进水

网友:
我遇到相同地方进水了   。感谢你 帮了我。。。。。。。。。。。。。。

网友:
高手!佩服!

网友:
牛,我一般看到这样的板子都是不搞了。

网友:
芯片和MOS管全挂了啊,整理焊盘时间长,这种维修闹心,不过能多少点米就行

网友:
只要努力就是有收获的  如果是我 见到这个样子直接就放弃了

网友:
楼主厉害,线路那么复杂,居然接好了。

网友:
慢工出细活,没有金钢钻不揽瓷器活啊……

网友:
板层过孔线路腐蚀断线了吧?

网友:
高手,厉害哦,呵呵,服你聊,兄弟

网友:
板子都糊了,要连好几个飞线了吧。

网友:
高手   这么严重还修  是我直接换板

网友:
高手 ,坏的地方那么多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