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58JW 刷了BIOS之后键盘灯不亮

楼主(2019-04-18):
求教大神,另外求一份原厂BIOS

网友A:
按版号搜索下 这个论坛应该有吧

网友B:
改的完ME灯就不会亮了还是刷的别的机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版号搜索下 这个论坛应该有吧

谢谢,我之前是按机型搜的,没搜到,看了主板板号,一下就找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的完ME灯就不会亮了还是刷的别的机器的

怪我轻信了AID64,AID64看我板子是G551J
我看了主板才知道是N55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的完ME灯就不会亮了还是刷的别的机器的

刷G551GL  N551JM REV2.0 这个一切功能正常,就是1到2小时左右会掉电,换回N551JW的又不正常啦,请教一下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