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台式电脑ATX电源改造为0~24伏可调稳压电源的最简方法

楼主(2019-04-18):
关于将台式电脑ATX电源改造为0~24伏可调稳压电源的各种方法,网上已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介绍,包括 tianwu_feng,独来懂你,猪蹄煮不烂,lingqiang607,小宝200602,lzj700315,mdxde 等人的帖子。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太繁琐!例如下面这位网友(mdxde)的改造方案:

而且这还不是最复杂的方法。有的网友(lzj700315)对电路大拆大缷,差不多等于重新设计了一个电路。其实大的改动完全没有必要。下面我尝试化繁为简,结合本人的实践提炼总结出最简单的改造方法,不揣冒昧发表出来,供同道中人参考。

我用来改造的电源是世纪之星ST-ATX315,很常见的台式机电源。如果用其它牌子的ATX电源,电路可能有所不同。但只要找到集成块494(或7500)和393的对应引脚,方法也就是大同小异罢了。

改造步骤如下图中所示。其中核心步骤只有1、2两步。其中第1步是切断从IC2(747或7500B)第2脚引出的一根线。第2步是在IC2的2脚和14脚之间加上一个多圈电位器。见下图中所示:

为了使电源通电就能工作,还需要将PG信号线(即电源输出线中的那根绿色线)接地。如图中第3步所示。如果想用一个开关来控制电源启动,就可以在中间串联一个开关。现在插上电源线,在12V输出端和地之间连上一个电压表,转动电位器就可以调节输出电压了。不过这时的输出电压只能在0~13伏之间变化,超过13伏就会触发电源的过压保护,使电源停止工作。

为使输出电压能达到0~24伏,就必须切断电源的过压保护电路,即如上图中第4步所示。切断IC1第5脚与稳压二极管D7的连线,同时用耐压25伏以上的电解电容更换12伏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器,并且拿掉其余的滤波电容器。如上图中第5步所示。

现在再次插上电源线,调节电位器就可以看到输出电压在0~24伏之间连续变化了。如果电位器转到头输出电压还达不到24伏,则需要加大IC2第一脚上的反馈采样电阻R68。如果输出电压降不到0伏,则需要减小这个反馈采样电阻。(如图中第6步所示)。

最后找一个废弃的手机充电器作为数字电压表的独立供电单元,和电压表一起固定到电源的风扇窗口后面。把风扇移到电源外壳有通风栅栏的那一面的内侧固定好。整个改造工作就完成了。下面展示一下成果:

再发两张内部视图。可以看到断开的两个电阻和两个稳压二极管,以及增加的反馈电阻:

还有调压用的多圈电位器:

谢谢关注!不当之处请指教。

 会员16426100鑫豆2023-12-14 12:47

网友A:
纠正一下楼主所讲的pg信号线,准确的来讲,应该叫pson绿色开机线。对维修人员的来讲pg的话,可能会以为是pwrok或pwrgood灰色线。好在楼主指明了是那个绿色线。楼主莫怪我咬文嚼字啊

网友:
请问楼主,这样改过的话,如果输出端要是短路的话,原来的保护电路还起作用吗?如果没有了保护,短路了什么有什么后果??

网友:
这个方法只切断了过压保护电路,原来的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功能不受影响。如果输出端短路的话,电源会停止工作。必须拔掉电源线并且还得等一会儿重新插上电源线才能使电源再次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纠正一下楼主所讲的pg信号线,准确的来讲,应该叫pson绿色开机线。对维修人员的来讲pg的话,可能会以为是pw ...

多谢指教。
-_-_-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