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c325一体机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9-04-18):
接同行一台一体机。
型号联想c325。

图1

电流0.4左右,量全板电压上齐,刷了主板除ec边上的BIOS两遍,还是不行。
用内存打阻值卡插上通电,其他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内存复位电压。
下载电路图c325电路图下载
电路图带上电时序,依照上电时序跑吧。

累得半死,从头一直跑到cpu_ldt_rst#,都正常,后面的独显没装,就不用跑了。
桥用了个散热片,没有铜管,估计发热量不大,虚焊的可能性较小,先不考虑,CPU是用的一个塑料垫片,并且风扇灰尘较多,加焊一下CPU试试。

图2

图三
加焊CPU可亮机。

附上我备份的BIOS。u11和u34的。

c325 bios.rar

网友A:
我是一般不敢加焊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般不敢加焊cpu的

看来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啦。但是CPU也是bga芯片,长得跟桥似的,有什么可怕的呢?

网友B:
这个好像CPU上面的电容有问题 通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CPU上面的电容有问题 通病的

电容有什么问题?我没有动电容啊,我只是加焊了下CPU。

网友C:
这机子不值钱了  请问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不值钱了  请问收了多少钱啊

给同行报价,保三个月,收费130元。同行还在与客户沟通,看修不修。

网友E:
内存复位不过一般就cpu问题

网友F:
Ec边上bios有两个??

网友G:
加焊用的时间不会长,不过旧机收不到多少维修费,也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焊用的时间不会长,不过旧机收不到多少维修费,也行了。

您的意思是要用得时间长得重植或换芯片?

网友H:
加焊CPU就好,这么做,能保持多久不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加焊CPU就好,这么做,能保持多久不返修?

经验尚缺中,返修再说吧,到时看看重新植下球还是怎么的,CPU加焊和其他bga芯片加焊有很大不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边上bios有两个??

我看了下电路图,应该是ec下挂一个1m的,rtd2270l下挂一个1m的(负责rgb信号转换为lvds信号),桥下挂个4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复位不过一般就cpu问题

是吗?学习了。我在迅维网上搜,他们说是桥发出的内存复位,没有桥单CPU才是CPU发出的。

网友I:
我家里也有一台,只能装XP不卡,win7 64卡的死内存加到6G都没用。CPU南北桥集成一起了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给同行报价,保三个月,收费130元。同行还在与客户沟通,看修不修。

这价格不错   ,我待的地 这种机器 报价80 都叫 了

网友K:
加焊过的BGA芯片以后会不会复发的,客户还会来找你的。

网友:
楼主胆子真大,这个CPU都敢加焊...................

网友:
楼主胆子真大,这个CPU都敢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价格不错   ,我待的地 这种机器 报价80 都叫 了

我们这里是县城,基本上就我们一家修主板,笔记本和一体机主板120元起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加焊过的BGA芯片以后会不会复发的,客户还会来找你的。

能挨过保修期就算胜利,钱到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家里也有一台,只能装XP不卡,win7 64卡的死内存加到6G都没用。CPU南北桥集成一起了就容易出问题。

win7 09年就发布了,这台机器是11年的,应该可以装的呀。

网友L:
我感觉做维修就要大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用谢,大家互相勉励,一起加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感觉做维修就要大胆。。。。。。。。。。。

是啊,特别是一些新技术,自己没接触过的,要胆大心细。

网友N:
这个维修其实还是要细心看才可以的呀,不仔细看是不行的呀

网友O:
感谢分享 发帖不容易啊 做学术和做维修有区别  修好稳定就好

网友:
联想一体机bios  坏的很多  修过几个都是一样问题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能挨过保修期就算胜利,钱到手就OK了。

不过我干过的BGA芯片还没有出现过复发的情况,如果复发的话也别修了可以换了。

网友P:
BGA加焊的,比用热风枪加焊的稳定的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K:
不过我干过的BGA芯片还没有出现过复发的情况,如果复发的话也别修了可以换了。

干过bga搞好一点散热,毕竟是散热不好导致的虚焊。笔记本的话一般清一下灰,需加铜片加铜片,风扇能改常转改常转。一体机也就是清一下灰,需加铜片加一下铜片。

网友:
引用 网友P:
BGA加焊的,比用热风枪加焊的稳定的多

我们加焊bga芯片都是用bga设备,没有用过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O:
感谢分享 发帖不容易啊 做学术和做维修有区别  修好稳定就好

我也是想,如果自己能有精力的话,做维修的同时也做做学术,但好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维修其实还是要细心看才可以的呀,不仔细看是不行的呀

看,是很简单的,但往往被自己忽略。其实有时候按部就班的维修,也是捷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干过bga搞好一点散热,毕竟是散热不好导致的虚焊。笔记本的话一般清一下灰,需加铜片加铜片,风扇能改常 ...

是的 干过的BGA芯片高度上和原装的多少都容易有点误差的,加个铜片能保障散热贴的更紧密些安全些。

网友Q:
评分处我为了大家都看到。评了1分。但是我感觉你判断应该错了。这APU 不容易脱焊。南桥脱焊引起开机0.4-0.6A 不亮,这是通病。只要预热桥就能亮。因为你加焊CPU 预热了主板所以暂时能亮了。你看着好了。没过几天可能返修你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Q:
评分处我为了大家都看到。评了1分。但是我感觉你判断应该错了。这APU 不容易脱焊。南桥脱焊引起开机0.4-0.6 ...

有可能啊,因为当时量到内存打阻值卡没有复位电压,就怀疑桥,可是它上面只有一个散热片没有铜管就没有管它,如果真的返修,就试试加焊桥。

网友:
这种AMD的CPU坏的也多,虚汗的多

网友:
無重植珠,簡單的加補悍只是一時之計,特別是像這種發熱件舊板,由於PCB在熱件四角長期受散熱器安裝腳的頂拉已經凹凸變形了,所以,就算這次補悍成功,過不了多久就會再次出現悍點虛悍。

网友(2024-04-04):
大哥 我的一样故障 主板发给你 能帮我修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