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07a不出acok#

楼主(2019-04-18):
如题,vin,acdet都正常,就是不出acok#,换了芯片一样

网友:
什么问题的呢?这个有些是低电平的

网友A:
acok#       带#低电平有效

网友:
带#的低电平有效,

网友:
插可调电源无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ok#       带#低电平有效

bq24707a应该有vin和acdet就能输出acok#吧,看图纸应该是3.3v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