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装机

楼主(2019-04-18):
网吧装机,随手拍,,

升级BIOS,是因为有的主板双内存会不亮机,内存频率相同。

网友:
网吧用的是啥系统呢。。。。。。。。。。。

网友A:
为啥电源看起来像 杂 牌 电 源 呢

网友B:
网吧用的那个无盘系统怎么弄?能否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C:
这又挣嗨了,华硕B250 配的啥U啥卡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电源看起来像 杂 牌 电 源 呢

不是杂牌,但是也不很好,350W峰值,带一个三孔,插显示器,可以同步控制显示器供电开关,节约用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吧用的那个无盘系统怎么弄?能否指教一下,谢谢!

如果你只是自己搞着玩,建议搞个云桌面系统,和无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又挣嗨了,华硕B250 配的啥U啥卡 ?

U是9400F

网友:
网吧机器竟然不装独显?集成显卡现在都这么给力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