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S电池不充电解决

楼主(2019-04-18):
充不进去电,测电池接口两个信号到EC的,发现一个正常,另一个很大,EC,U23是BGA封装的,找了个T430点位,用的EC型号一样,参考了一下,发现这个信号H13就在EC边上,旁边穿孔和电池接口通的,手机照下面发现有一点进液,加焊没效果,拆下来,植球焊上,发现两个信号都没阻抗了,估计 加热不注意把芯片搞坏了,又买了个剪板的EC,回来植个球焊上去,测试电池能充电了。机器发走了,没拍照片,
公供参考。没有多大技术含量。

网友:
学到了打值检查充电

网友:
你用热风枪吹坏的吧

网友:
这个来的直接 干脆  赞一个  不错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不充电,该测哪些信号呢?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不充电,该测哪些信号呢?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