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原厂电路图上怎么查看电容二极体阻值?

楼主(2019-04-19):
小白请教电路图上怎么查看C2085二极体阻值?

网友A:
C表示电容啊,已经显示是10uf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表示电容啊,已经显示是10uf 了

大师我不是问电容的容量,而是二极体阻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我不是问电容的容量,而是二极体阻值啊!

C2085是电容

网友:
电路图没有二级体阻值,所谓二级体值是人用表量出来然后给维修人员参考。电路图的电压很多图纸就有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