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h桥没有温度是不是基本可以确认桥坏了?

楼主(2019-04-19):
工控板,开机电流0.65a,cpu核心核显电压没有,桥1.05,1.8,3.3电压都有,但桥一点温度都没有,按理说桥应该有温度的。以前折腾不出u电压的h61 b75,桥都有温度的,是不是这个桥坏了?

网友:
个人觉得这样推测是不是简单粗暴了点

网友:
不一定的…………。…。………………。…。…。………

网友:
说不定是没有供电!如果是那就不可能有温度。

网友A:
太武断,有可能没有供电,没有供电也会没有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武断,有可能没有供电,没有供电也会没有温度

不确定,所以发贴咨询。
另外说过了,除了CPU电压没出来,其它电压都正常,
桥1.05,1.8,3.3电压都有,只是觉得奇怪,按理来说桥应该有温度的。
以前折腾CPU没电压的h61 b75,桥都有温度的。

网友:
只有发烫才能肯定,你这样反过来是不成立的

网友:
  楼主这个判断有点简单,一般pch桥发烫的话。  考虑到桥问题。。。  查下桥供电。。。

网友:
这样判断很有暴力美学的风格啊

网友:
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了吗?EN SVID这些

网友B:
没有温度不能说明桥坏  再查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温度不能说明桥坏  再查查吧

嗯,已经修好了,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已经修好了,桥好的。。。。。。。

哪儿的问题啊,透露下,让我们以后遇到这种问题有个思路

网友:
太武断.工作条件要满足的。再查查吧

网友:
多数是因为缺信号,再查查吧 !!!!!!!!

网友:
不一定吧,有可能是缺供电呢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桥不工作,怎么可能那么快上温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