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 进水维修

楼主(2019-04-19):
苹果A1465 进水 拆开后有明显的进水痕迹 先做清理 然后测了同待机3V有短路   看不出明显的短路位置 然后直接用电流表烧  发现一电容冒烟 拆掉此电容后不短路了  插电自动开机电流正常  但屏接口腐蚀严重 用显微镜看到有两个脚断了  这两个脚是屏背光的供电 用锡焊上后  试机正常点亮 到此修复  哈…………

网友:
进水机的故障一般比较直观,但坏起来有时候也比较严重。

网友:
     进水的机器都是先处理进水的地方,看哪里短路叻。。。

网友:
进水的机器都是先处理进水的地方

网友:
     屏接口有两个脚是屏背光供电,用锡焊上后,完美修复。。。。楼主的思路很清晰,经验老道。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
楼主胆大心细,学习了 !

网友:
            苹果笔记本进水 就是要细心

网友:
苹果笔记本好修,呵呵,这个赚钱快哦

网友:
苹果的笔记本利润还是不错的,这个报价多少钱?

网友:
楼主这个板腐蚀有点严重哦!   第一眼都觉得好恶心
艺高人胆大,这么快就秒杀了

网友:
苹果进水只要没到CPU一般洗干净都能修 主板耐操 比较喜欢修苹果
最烦华硕进水进一点都能烧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