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7T通电后可以正常使用,关机再开点不亮

楼主(2019-04-19):
比较奇怪的问题,诊断卡显示D0。必须把电源断电后,再次插入,然后才能点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这板子估计就这样了 修不起来了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估计就这样了 修不起来了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是啊,这个问题,一点思路和头绪都没有。

网友C:
3板斧先干起来    ,    先看看BIOS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3板斧先干起来    ,    先看看BIOS有没有问题

BIOS已经刷过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这个问题,一点思路和头绪都没有。

主板故障不是百分之百都可修好的,有些板子也只能放弃。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