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修触摸导致不开机dfu模式

楼主(2019-04-19):
修了一台6p触摸花屏,能触摸,拆机 拆触摸飞线了m1后换了好几个触摸ic都不行  都是触摸失灵  白触摸也换了  最后不知咋了  不开机  连电脑直接是dfu 刷机试试  一直卡在20%

网友:
卡在20%   正在发送nordate

网友A:
刷机出进度条吗

网友:
没有   用itunes报错9硬盘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出进度条吗

没有 用itunes报错9硬盘出问题了?

网友:
拆开硬盘看看出不出进度条

网友:
拆开硬盘 有进度条

网友B:
换硬盘或者重值 刷机试试一般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硬盘或者重值 刷机试试一般可以搞定

重置了还是不行  硬盘没问题  能读出来

网友:
cpu虚焊了

网友A:
量一下逻辑码片旁的那俩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逻辑码片旁的那俩电阻

那两个电阻正常

网友C:
测了硬盘供没有阻值 没有3v供电  这个是从电源出来的   这个电压能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了硬盘供没有阻值 没有3v供电  这个是从电源出来的   这个电压能借吗

不能,只能换

网友:
只能换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