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说个两台macbook不开机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9-04-19):
                                                                               说个两台macbook不开机的维修过程
    昨天下雨,忙里抽空花了一晚上修几台笔记本
    第一台,A1278 板号820-2936-B不开机,HM65+二代CPU集显的架构,裸板开机电流上到0.65左右定住3秒左右掉电重启。
①测全板电压,发现L7550电感没有电压,这个电压是核心显卡的供电。

分析:核心显卡没有供电二代集显架构通常是要系统跑马过内存以后才有。
②马上去检测内存条件,vdd vtt  vref  vddspd  内存时钟,内存复位,发现都正常,示波器检测内存spd的时钟数据信号,发现完全无波,电上去以后一直定在3.3v,打值正常。
分析:说明系统还没有开始检测内存。
③检测CPU复位信号,发现1.05v正常。

分析: 说明系统跑马条件满足
④拆掉SPI BIOS,发现电流只有0.02,说明BIOS参与开机。刷BIOS,故障依旧。

分析:BIOS正常,需要往上级检查。
⑤检查LPC总线,打值正常,LPC_FRAME_L帧周期有波,LPC_AD线都有波形。

分析:说明SMC与南桥通信正常
⑥重点检查南桥25M时钟,发现还是正常。

分析:HM65条件满足,不检测内存,南桥坏。
⑦更换HM65,手上没有,只有个值球的SLJ8C直接装上。结果spd时钟数据有波了,也不掉电电流能上到0.7-0.86左右跳变了,但是依旧不显示。

分析:说明这个机子HM65不能与SLJ8C代换。
⑧拆一个黑胶HM67,除胶以后装上,完美开机。

    第二台,A1466 板号820-00165-A,不开机。插上适配器,电流0.002,过两秒归零,按开机键无反应,适配器接口灯不亮。客户反映他自己拆开以后有地方明显烧毁。

①清理烧毁的部分,全板主供电打值,没有发现短路。

分析:没有明显短路,说明问题不大,报价以后客户同意维修。
②检查SMC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发现PP3V42_G3H只有2V左右明显不正常。

分析:pp3V42_G3H作为主板待机供电,通电必须要有的。结合适配器接上待机电流没有偏高的情况说明不是短路导致的电压拉低,而是供电源头出的问题。
③找到PP3V42_G3H的源头,U7090。检查开启信号,Vin都是14.8V左右电压正常。

分析:电压偏低,要么升压电感,电容变质要么芯片不良或者反馈电阻变质。
④开小电压,0.8v左右电源直接加在电感两端,发现电流只有0.85A-1.1A左右跳变。判断电感不良直接更换(这里误判,后面说明)再次通电,正常开机。还给客户。

⑤用了半天返修,仔细查看图纸,发现L7095本身额定电流就是0.85A。
分析 :以往判断电感好坏的方法这里不适用了,这个0.85A电流限定应该是起保护作用,后级短路的情况下可以烧毁电感。
⑥示波器检测升压电容两端,发现升压正常,两端都是正常方波。

⑦检查芯片反馈脚,电压1.24V左右,正常。芯片电压输出公式Vout = 1.25V * (1 + Ra / Rb)。怀疑是反馈电阻变质,翘起一脚准备测量,用力太猛电阻断了,直接换Ra Rb。

⑧再次测机放了一晚上。今天再测,此机修复。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理论扎实,以后修到同款机子可以借鉴!

网友:
传图加文字描述,需要些时间,加分鼓励下!

网友:
在其它机器上  HM65 也不能和SLJ8C 代换吧

网友A:
为什么反馈脚电压正常还要更换反馈电阻

网友:
这就是高手  技术真过硬收藏一下  希望以后能用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反馈脚电压正常还要更换反馈电阻

类似反馈电阻调节输出电压的,反馈脚电压相当于基准电压,反馈脚电压正常,基本可以判断芯片是好的。

网友:
我有一台A1278触发马上就掉电,掉电瞬间量CPU供电,复位信号都出来了,真是头大

网友:
好久没看见你发贴了,现在在哪里上班?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修机很6,学习了

网友:
看了 你发的帖子  我发现我这都不叫修电脑了  滥竽充数的

网友:
示波器玩得6,

⑦检查芯片反馈脚,电压1.24V左右,正常。芯片电压输出公式Vout = 1.25V * (1 + Ra / Rb)。怀疑是反馈电阻变质,翘起一脚准备测量,用力太猛电阻断了,直接换Ra Rb。

网友:
看来迅维的学出来的确实牛   有时间我也去进修下

网友:
楼主怎么联系,有台机子想找你修

网友:
看完了       维修思路理的顺呀            。

网友(2019-08-12):
大师 是否可以留个联系方式  我有主板需要维修 a1466

网友:
请问如何刷BIOS?

网友:
会修苹果就是牛逼

网友(2025-11-12):
这是两例不错的实战经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