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加电就掉

楼主(2019-04-19):
此机器一加电就掉,特意求图纸,请大家帮我找一下

网友:
华硕没有图纸 都是点位图  看看点位图修吧

网友:
集成CPU 的 很多都是U坏了 可以测量一下

网友:
华硕的没有图纸哦。。。。。。。。

网友:
华硕的图纸不好找 啊  都是点位图,一家电就掉 分很多问题啊  ,先测试下各个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