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81M全固态版 V24A 插不插内存都一直报警

楼主(2019-04-19):
七彩虹CF-P8-MX series 2.4.rar

JESSEDD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七彩虹的板子,都没有图纸,检修会很麻烦

网友:
楼主历害,是怎么查到这个管子的呢?

网友:
                            看 样子是换掉好了。

网友A:
统一回复下 ,在  板子   118  238    236   都有稳定的3.3V
插不插内存都报警就是系统总线没有检测到内存,查系统总线相连的元件。

网友:
七彩虹的主板没有图纸点位有点不好 修啊。

网友B:
楼主你提供的是图纸还是BIOS,请告诉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提供的是图纸还是BIOS,请告诉一下。

七彩虹图纸几乎没有的  ,是BIOS   。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 内存 总线 有电压 无波形,有示波器是秒的。  ASUS  H61M-E   H61M-K 的一个通病

网友C(2019-07-30):
引用 网友A:
统一回复下 ,在  板子   118  238    236   都有稳定的3.3V
插不插内存都报警就是系统总线没有检测到内 ...

我换过了,根本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换过了,根本不是这个原因!

反正我是换好了 , 那听听你的高见 是什么问题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是换好了 , 那听听你的高见 是什么问题 。

那两个管子只是起开关作用,即把桥发出的总线信号通过这两个管子送到内存插槽,如果内存插槽上的两个总线电压为3.3V,说明已经导通,这跟取消管子,直接把D-S接通是一个道理。
所以,关键在于:桥是否已经发出总线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管子只是起开关作用,即把桥发出的总线信号通过这两个管子送到内存插槽,如果内存插槽上的两个总线 ...

这个有电压也不算正常完全正常    有波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过了,根本不是这个原因!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6995-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5172-1-1.html
自己去论坛搜搜看 ,多少这样的故障
板子同行亮机拿走3个月了  你告诉我不是这个原因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过了,根本不是这个原因!

我也没有说是通病,都是不过内存,但坏的元器件不一样!
我修好到目前没有返修 ,你就说我 不是这个故障  感觉可笑

不跟你争这样无意思的了     之后就不在回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