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cbook pro a1707的屏幕显示问题

楼主(2019-04-19):
接到一台a1707,故障是屏幕翻到45°的位置开机能显示。翻上去就不显了,翻回来也不显了。保持45°的位置关机再开又能显示!
怀疑屏幕的液晶和逻辑板之间的排线挂了。。。这个机器没怎么见过,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有过相关经验的大哥请赐教!谢谢

网友A:
这款机器背光线容易出问题。      而且修好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背光线容易出问题。      而且修好用不了多久

大哥,是需要换液晶吗???????????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我也修的少

网友:
这问题会越来越多

网友:
严格来说是要换屏的背光灯带着排线的那种,苹果这几款机器真的非常垃圾。修排线用不了多久和00-03年的摩托罗拉手机一样的通病。

网友:
最好换屏,没修过的

网友:
这个碰到很多个了,算是通病了,灯条线有问题。换灯条线应该不用拆屏的,我接到好几个都拿给同行换的,很快就换好了,拆屏的话肯定没那么快,灯条线一头是插口另一头跟iPad的HOME键焊在上面的。

网友: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
这个基本是灯条线的问题了,不过换线的话需要拆屏的,这个还是有风险的